楼主(2010-12-17):
我家有台电脑,一天把取暖的电器插在电脑插座一起取暖,但不久电器内出现火星,我就拔掉了,

电脑当是好好的,但第二天电脑报错,不能进系统,第三天电脑部能开机。

就是这样,问问高手这样情况是不是电器线路起火引起的?

网友A: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个人觉得应该是更用劣质排插引起线路过负荷使电压升得过高烧坏电脑稳压模块!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之前取暖电器倒过一次,取暖发热管为玻璃状,不知道这有影响吗?

网友B:
这个要找高手解决了

网友C:
先拔下电源到主板的接插线排,用导线短接14脚绿线和另一根黑线,看电源风机是否运行,如果运行,查主板,反之,更换或修电源。

网友D:
电脑会报警说明电源没问题..应该是硬件被火化脉冲击伤了

网友E:
不能开机有很多种:如果是长鸣可能是内存烧坏,如果风扇能转,不管是电源风扇还是cpu风扇,可能是别的硬件,可先更换电源试试。

网友F:
应该是电源器烧毁

网友G:
电脑插座出故障造成电脑损坏的案例还是有的。可先查主机电源是否正常,可按5楼说的方法进行,也就是把电源的开机控制端与地短接一下,对于20针的电源14脚与地线,对于24针的电源16脚与地线。电源能启动再测量下各供电电压是否合乎要求。对于主板可试下能否强制开机,即主板插好电源后用电线短接电源插座的16脚与18脚(24针电源),如果不能开机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H:
可能是哪部件松了,紧一下就好了

网友I:
最多的原因就如楼上所说,可能是哪个部件松了,紧下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电源没问题测试了,主板发现小击伤但不影响,CMOS是OK的,我准备为防御这样的情况换个好点的插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