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一、 测量原理:根据波马定律(Boyle.mariotle):
P1V1=P2V2 其中:
P1 气体压力、V1气体体积
P2改变后气体压力、V2改变后气体体积
二、 测量设备组成:
1. 已知体积的规则压力容器:1个
2. 真空泵:1台
3. 压缩空气泵:1台
4. 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2台
5. 热电阻(或温度计):2只
6. 连接管道、阀门:若干
三、 连接示意图:

四、 工艺过程说明
1. 通过压缩空气泵向规则容器内输入压缩空气,在固定温度下条件下,充压到一定压力。计录压力、温度数据
2. 关闭阀门。通过真空泵将规则容器中的压缩空气向被测容器中输入,当规则容器中变成真空,关闭阀门。在同一温度条件下,计录压力数据。
3. 通过上述公式计算被测容器的体积。
五、 注意事项
方案所依据的原理条件是在同一温度下测量,所以两个容器测量压力,必须在同一温度下。

网友A:
貌似很麻烦,有这个必要吗?

向不规则容器内充满水,然后将水的容积再用规则容器算出来不就可以了吗?--------------个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