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各位大侠:
      小弟刚接触到晶闸管导通由PLC控制的问题,有哪位高手做过请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你的晶闸管由什么信号控制?

网友B:
你的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吧。。。。
一般是直接给6-30V的直流电压信号到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子。

网友C(2011-02-16):
如果是双向反并联可控硅作为无触点开关用,那么,用PLC继电器输出直接短接控制两个可控硅的门极即为导通,否则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