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标志

楼主(2010-12-17):
防爆电气设备按GB 3836标准要求,防爆电气设备的防爆标志内容包括:

防爆型式+设备类别+(气体组别)+温度组别
1 防爆型式
根据所采取的防爆措施,可把防爆电气设备分为隔爆型、增安型、本质安全型、正压型、油浸型、充砂型、浇封型、n 型、特殊型、粉尘防爆型等。它们的标识如表1所示。
表1 防爆基本类型防爆型式 防爆型式标志 防爆型式 防爆型式标志
隔爆型 Ex d 充砂型 Ex q
增安型 Ex e 浇封型 Ex m
正压型 Ex p n型 Ex n
本安型 Exia Exib 特殊型 Exs
油浸型 Ex o 粉尘防爆型 DIP A\DIP B

2 设备类别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
I类: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
II类:除煤矿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II类隔爆型“d”和本质安全型“i”电气设备又分为IIA、IIB、和IIC类。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分为:
A型尘密设备;B型尘密设备;
A型防尘设备;B型防尘设备。
3 气体组别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传爆能力,标志着其爆炸危险程度的高低,爆炸性混合物的传爆能力越大,其危险性越高。爆炸性混合物的传爆能力可用最大试验安全间隙表示。同时,爆炸性气体、液体蒸气、薄雾被点燃的难易程度也标志着其爆炸危险程度的高低,它用最小点燃电流比表示。II类隔爆型电气设备或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按其适用于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或最小点燃电流比,进一步分为IIA、IIB和IIC类。

如表2所示。
表2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组别与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或最小点燃电流比之间的关系气体组别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mm) 最小点燃电流比MICR
IIA MESG≥0.9 MICR>0.8
IIB 0.9>MESG>0.5 0.8≥MICR≥0.45
IIC 0.5≥MESG 0.45>MICR

4 温度组别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引燃温度是能被点燃的温度极限值。
电气设备按其最高表面温度分为T1~T6组,使得对应的T1~T6组的电气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不能超过对应的温度组别的允许值。温度组别、设备表面温度和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 度之间的关系如表3所示。
表3 温度组别、设备表面温度和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的引燃温度之间的关系温度级别IEC/EN /GB3836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T[℃] 可燃性物质的点燃温度[℃]
T1 450 T>450
T2 300 450≥T>300
T3 200 300≥T>200
T4 135 200≥T>135
T5 100 135≥T>100
T6 85 100≥T>8

5 防爆标志举例说明

为了更进一步地明确防爆标志的表示方法,对气体防爆电气设备举例如下:
如电气设备为I类隔爆型:防爆标志为ExdI
如电气设备为II类隔爆型,气体组别为B组,温度组别为T3,则防爆标志为:ExdIIBT3。
如电气设备为II类本质安全型ia,气体组别为A组,温度组别为T5,则防爆标志为:ExiaIIA T5。
对I类特殊型:ExsI。
对使用于矿井中除沼气外,正常情况下还有II类气体组别为B组,温度组别为T3的可燃性气
体的隔爆型电气设备,则防爆标志为:ExdI/IIBT3。
另外,对下列特殊情况,防爆标志内容可适当进行调整:
(1) 如果电气设备采用一种以上的复合型式,则应先标出主体防爆型式,后标出其他的防爆
型式。如:II类B组主体隔爆型并有增安型接线盒T4组的电动机,其防爆标志为:ExdeIIBT4 。
(2) 如果只允许使用在一种可燃性气体或蒸气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其标志可用该气体或蒸气
的化学分子式或名称表示,这时,可不必注明气体的组别和温度组别。如:II类用于氨气环
境的隔爆型的电气设备,其防爆标志为:ExdII(NH3)或ExdII(氨)。
反过来,利用表2,制造厂可以按照防爆电气产品的使用环境决定产品的温度组别,按照温
度组别设计电气设备的外壳表面温度或内部温度。防爆电气设备的用户可以根据场所中可能
出现的爆炸性气体或蒸气的种类,方便地选用防爆电气产品的温度组别。例如,已知环境中 存 在异丁烷(引燃温度460 ℃),则可选择T1组别的防爆电气产品;如果环境中存在丁烷和乙醚 (引燃温度160 ℃),则须选择T4组的防爆电气产品。
对于粉尘防爆电气设备:
如可用于21区的A型设备,最高表面温度TA为170 ℃,其防爆标志为:DIP A21 TA170 ℃ 或者DIP
A21TA,T3;
如可用于21区的B型设备,最高表面温度TB为200  ℃,其防爆标志为:DIP B21 TB200 ℃ 或者DIP
B21TB,T3
6 设置标志的要求
(1) 应在电气设备主体部分的明显地方设置标志;
(2) 标志必须考虑到在可能存在的化学腐蚀下,仍然清晰和耐久。如标志Ex、防爆型 式、类别、温度组别可用凸纹或凹纹标在外壳的明显处,
标志牌的材质应采用耐化学腐蚀的材料,如青铜、黄铜或不锈钢。
7 国际上常用的防爆电气设备标志举例
表4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Ex d [ia] IIC T5
其中:
Ex — 防爆
d — 保护方式(隔爆型)
[ia] — 本安输出关联设备
II — 设备类别
C — 气体组别
T5 — 温度组别〖〗 CENELEC(欧洲电工委员会)
EEx d [ia] IIC T5
其中:
EEx — 欧洲标志
d — 保护方式(隔爆型)
[ia] — 本安输出关联设备
II — 设备类别
C — 气体组别
T5 — 温度组别
US (NEC 505)(美国)* 
Class I, Zone 1, A Ex d [ia] IIC T5 
其中:
Class I — 允许的类别
Zone 1 — 允许使用的场所
A — 美国国家标准
Ex — 防爆
d — 保护方式(防爆型)
[ia] — 本安
II — 设备类别
C — 气体组别
T5 — 温度组别
* NEC为美国电气规程,1996年,美国电气规程中增加了第505章,旨在与国际普遍采用的IEC标准体系的危险场所划分方法协调一致。NEC 500表示为适合于北美危险场所划分体系 US(NEC 500)(美国)
Explosionproof with I.S. Outputs,Clɑss I
,Division 1,Group A,B,C,D,T5
其中:
Explosionproof
with I.S. Outputs — 防护方式(除IS之外,可选择)
Clɑss I — 允许的类别
Division 1 — 允许的等级(除2级外,可选择)
Groups A,B,C,D — 允许的气体组别
T5 — 温度组别

网友A:
防护等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