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如今基本上城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电磁炉这种小家电,作为搞技术的,不可能坏了就换新的或给别人修,很多人都想自己动手,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以下资料共想自己动手的朋友维修时参考。

一电路板烧IGBT或保险丝的维修程序电流保险丝或IGBT烧坏,不能马上换上该零件,必须确认下列其它零件是在正常状态时才能进行更换,否则,IGBT和保险丝又会烧坏。 1. 目视电流保险丝是否烧断 2. 检测IGBT是否击穿: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IGBT的“E”;“C”;“G”三极间是否击穿。 A:“E”极与“G”极;“C”极与“G”极,正反测试均不导通(正常)。 G IGBT C E B:万用表红笔接”E“极,黑笔接“C”极有0.4V左右的电压降(型号为GT40T101三极全不通)。 3. 测量互感器是否断脚,正常状态如下: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互感器次级电阻约80Ω;初极为0Ω。 4. 整流桥是否正常(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 A:万用表红笔接“-”,黑笔接“+”有0.9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B:万用表红笔接“-”,黑笔分别接两个输入端均有0.5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 ◎ - .+ ◎ 输入端输入端负极 C:万用表黑笔接“+”,红笔分别接两个输入端均有0.5V左右的电压降,调反无显示。正极 5.检查电容C301;C302;C303;是否受热损坏。(如果损坏已变形或烧熔) 6.检测芯片8316是否击穿: 测量方法:用万用表测量8316引脚,要求1和2;1和4;7和2;7和4之间不能短路。 TA8316S 1 2 3 4 5 6 7 7.IGBT处热敏开关绝缘保护是否损坏。
二、按键动作不良 1.测量CPU口线是否击穿: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CPU极与接地端,均有0.7V左右的电压降,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CPU每一极口线”。
三、功率不能达到到要求 1.线圈盘短路:测试线圈盘的电感量:PSD系数为L=157±5µH,PD系列为L=140±5µH。 2.锅具与线圈盘距离是否正常。 3.锅具是否是指定的锅具。
四、检查各元气件是否松动,是否齐全。装配后不良状况的检查: 1. 不加热:检查互感器是否断脚。 2. 插电后长鸣:检查温度开关端子是否接插良好。 3. 无法开机:检查热敏电阻端子是否接插良好。 4. 无小物检知(不报警):检查电阻R301~R307是否正常。 R301~R302为68KΩ R303~R306为130KΩ R307为3.0KΩ 5. 风扇不转;检查三极管Q2是否烧坏。(一般烧坏三极管引脚跟部已发黄;也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楼主:
电磁炉经常坏整流桥及IGBT管,所以,再传一份IGBT管的常见型号及主要参数给大家。
IGBT管的常见型号及主要参数
         管子型号      最高耐压(V)   最大电流Ic(A)   是否含阻尼二极管
20N120CND            1200               20                          有
K25T120                 1200                25                          有
G40N150D              1500                40                           有
5GL40N150D           1500                40                           有
G4PH50UD              15OO                40                           有
GT40Q321              1300                 40                           有
GT4OT101              1000                 40                           无
G40T101                1000                 40                            无
GT40T301              1300                 40                            无
SQB35JA                1500                 35                            有
G30P120N              1200                 30                            无
GPQ25101              1000                 25                            有
GT15J101               1000                 15                            无
GT8Q191                1900                 8                              有
GT50J101               1000                 50                             无
GT50J102               1000                 50                             无
GT50J301               1300                 50                             无
GT60M104              1000                 60                             无
GT60M301              1300                 60                             无
GT75AN-12             1200                 75                             无
15Q101                  1000                 15                             有
25Q101                  1000                 25                             有
80J101                   1000                 80                             无
JHT20T120             1200                  20                             有
SKW25N120           1200                  25                             有

楼主:
再和大家说说我维修时的一个尴尬经历,就当一个笑话。
一天晚上,小孩子刚做一会儿的作业,台灯坏了,突然就不亮了,我量量灯管灯丝是好的,于是就拆开底盖,发现是线路板上13003的开关管烧裂了,连塑封都掉了一块下来,我就说,今晚没法修了,没材料。老婆一听不高兴了,走过来看了看,一会儿老婆拿瓶502给我,生气地说:还什么工呢,这么简单的事情,502一粘就搞定。我只能苦笑啊!
有句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网友A:
呵呵,你老婆真厉害!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回,是一台伺服商标机的编码器上的定位霍尔被线缠绕的弄掉了下来,保全工就拿来叫我用胶水粘一下给他,他急着用,我当是就晕倒!

网友C: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
l z 的说明详细 如果能配电路就更好了 我是初学者 见谅 谢谢你的付出成果

网友E:
不错的帖子,我自己也修过不过不是线路板坏了,

网友F:
不少电气专业的,有修家电的经历。

网友G:
经验很有用

网友H:
来学习了,老师

网友I:
学电的就有这些好处。家用电器基本不求人。

网友J:
谢谢你的付出成果

网友K:
谢谢楼主了,我也修过一台,保险和IGBT、桥堆都烧了,更换新的马上又烧坏IGBT,后来检查出同步电路的电阻变值了,更换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了,我也修过一台,保险和IGBT、桥堆都烧了,更换新的马上又烧坏IGBT,后来检查出同步电路的电阻变值了,更换后就正常了。
你的水平还不错,这叫‘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否则,零件换上还得再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再和大家说说我维修时的一个尴尬经历,就当一个笑话。
一天晚上,小孩子刚做一会儿的作业,台灯坏了,突然就不亮了,我量量灯管灯丝是好的,于是就拆开底盖,发现是线路板上13003的开关管烧裂了,连塑封都掉了一块下来,我就说,今晚没法修了,没材料。老婆一听不高兴了,走过来看了看,一会儿老婆拿瓶502给我,生气地说:还什么工呢,这么简单的事情,502一粘就搞定。我只能苦笑啊!
 有句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是个从修电视走向电工的,这种事我遇上过好多回,有同感······

网友M:
我这里还搁置着两台坏电磁炉,有空折腾一下。
只是水平太烂。

网友N(2016-02-13):
回复 楼主:
支持,学习!

网友O:
谢谢楼主的分享,先当作资料收藏了

网友P:
我也是喜欢自己修家电。修好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