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各位朋有,我有一台1P打气泵,打不起气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220V的那种,是的话你查一下:
电机的压力开关
电机的温度开关
电机的电容
汽缸的呼吸片是不是损坏?
曲轴有卡死

楼主:
谢谢朋友!
是220V,1P的微型打气泵。因为高压处有个密封圈坏了,没买到配件,自己做了个装上去就是打不了气,声音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