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12-17):
现有一台单相电机,问用变频器(三相)带,能不带!~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有讨论。但是总觉得这么应用不太切合实际。还是采用定制的变频器,就是单相电机专用的。还有单相电机调速没必要非用变频调速,调压调速也行。反正低速调节基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