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我想通过伺服电机的脉冲来控制它的运动。
就是伺服电机正转时用了多少脉冲数,然后让它反转,运动同样多的脉冲数,
我想问一下plc大概怎样编,
可以的话,请把大致的编程写给我。谢谢

网友A:
你太懒了,你的手册中就有完整实例~~可以的话,请将学费转交工控网。

网友B:
DPLSY D100 D102 Y000 频率,脉冲数,地址;

网友C:
仔细看下三菱手册中的相对定位或是绝对定位指令的介绍,用这两个指令都可以做到
指令可以用同一个,改变的知识定位的地址(脉冲数)

网友D:
plc控制伺服电机一般需要驱动器的我用过三菱的伺服编程需要很多的FRO 和TO 指令的建议你先看看伺服的编程手册,我也是新手相互学习,有问题加我QQ865136782,我用的是Q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