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2-17):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X2N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c235,c236,c237,c238,c239,c240怎么用啊?

网友A:
请查看手册中关于高速计数器的章节。

网友B:
编程手册中的说明包括了对应的接线信号、简单的程序及注释说明
应该容易看懂的

网友C:
如果有PLC,则可以参照手册上的说明、试验一下指令。

网友D:
c235---c240对应输入点为X0---X5,接通计数器后开始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