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7):
有谁知道安良(ANLY ASY-3SM)延时继电器怎么用的,控制要求是液位开关M1得电后,水泵一直运转,M1断开后延时20S停止
运转,电路图我也画出来了,可没PLC,只能硬布线,可ANLY延时继电器没用过(8引脚的),我是直接学PLC的,对基础电路知识
很薄弱,别的继电器我还是会用,就对ANLY有点抓狂,求救各位高手,小弟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仅仅这种电路用PLC没有意义,你可以将通电接通延时断开的触电串接到水泵的控制电路中。时间继电器上面有接线图,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参照继电器的触点标示接线

网友C:
这种继电器测面有接线图,一般是3和4、6和7是两对常开延时闭合触电,3和5、6和8是常闭延时断开触电,仅供参考

网友D:
用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就行了,不用扯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