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V指令为什么是红色的,会不会影响接收数据?

楼主(2010-12-18):
西门子226PLC端口0连接着托利多称重仪表,PLC采用只接受的方式,随时接收来自称重仪表的信号,但是为什么PLC运行时RCV指令是红色的呢?难道前面的条件不能常通吗?如果不常通的话,如果称重仪表发过信号过来,PLC会接受不到。我查看了一下PLC菜单栏里的“信息”,PLC提示同时对0号端口执行XMT和RCV指令,但是我的程序根本就没用到XMT啊。为什么RCV会是红色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怎样编程可以使LD SM0.0 RCV VB100, 0 不会报错呢?现在RCV老是红色的。但是还不能断开RCV,因为如果断开RCV的话,说不定称重仪表什么时候就过来信号,这样就接受不到信号了,我该怎么解决,问题错在哪里了?

网友A:
你的通讯端口是设置的自由口通讯模式吗。。。。。

网友B(2014-09-12):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请教

网友C:
应该是你的通讯口连错了。ppi通讯口只能连一个设备,联接之后不能再用那个口监控了。不然会冲突!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D:
RCV指令用边沿触发,将
LD SM0.0
RCV VB100,0
改成
LD SM0.1
RCV VB100,0
在中断程序的最后的一个网络里再次触发可以用LD SM0.0 RCV VB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