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富士221,单元设置背景时间,有分,手动 自动 自动1 自动2 自动3......我用自动1设置600S,屏不动600S过去了,背景灯还是没灭.我把它换成自动2. 600S又可以灭.

     现在想问的是,一.为什么同样的屏,有的设自动1又可以,有的自动1又不行要设自动2???
                       二.手动平时是怎么用的?
                       三,自动1.自动2.自动3.......这分这几个自动主要有什么区别,怎样分别应用它???

                                          谢谢指教!

网友A:
自动1与自动2的差异在于:自动1比自动2多了一个执行条件,即屏幕上内容不可有变化。

自动1的执行条件:屏幕内容不变化
                         触摸开关为OFF
                         背景灯亮指示位为OFF。
自动2的执行条件:触摸开关为OFF
                        背景灯亮指示位为OFF。
手动的使用:同时按System+F5或者使得读取区的背景灯指示位为OFF或ON。

楼主:
非常感谢! 方便的话给个石英钟程序吧.如果这屏能做计算机画面的也给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方便的话给个石英钟程序吧.如果这屏能做计算机画面的也给个吧.

石英钟程序毫无意义,只不过是用宏指令而已。

屏能做计算机画面?不清楚你要问的意思。

楼主:
就是漂亮的计算器画面,普通民用的计算器加减乘除的那种.能给个彩色屏的更好.

目前我只会做单独的加减乘除画面一个一页(加法用一个画面,减法一个画面,乘除个一个画面),不会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漂亮的计算器画面,普通民用的计算器加减乘除的那种.能给个彩色屏的更好.

 目前我只会做单独的加减乘除画面一个一页(加法用一个画面,减法一个画面,乘除个一个画面),不会组合.

你不愿意多看手册且急功近利,因此无法用到富士的真谛。且为人不够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