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咸工及各位老师。

楼主(2010-12-18):
学生在修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时碰到一个不认识的元件,用万用表量有二极管特性,但不知是稳压管还是二极管?有哪位修过这个的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看色环是否为24V稳压管,可以用以下检测方法确认。焊下一管子,测量出正、负极。外接30V以上直流电源,串10k电阻1只,电源正极串电阻连接管子负极,电源负极直接接管子正极,测管子两端电压值,若仍为30V,说明管子为二极管,若两端电压为24V,说明为稳压二极管。管子工作于反向击穿区。
加电阻限制击穿电流,有这个方法,可以验证“疑似”稳压二极管的管子,以确定其为稳压二极管或二极管。

楼主:
汇报结果:
我加的是29V多一点的电压,测管两端电压为原电压,呵呵、、应该是普通二极管。
但不明白的是 色环 的意义。
电路是这样的,驱动隔离变压器输出一脚正向串入此管到可控硅的驱动脚。应该是整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