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一台全自动触摸屏控制贴标机   sv-ig5变频器坏了   换了一个新的相同型号的变频器     换好后触摸屏控制不了变频器  请问是变频器没设置好吗?   怎样设置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也有参数设置的,如果以前的变频器能通电显示,可以先读下以前的参数,然后一样的设置到新的里面

网友B:
屏直接控制变频器?
那通讯参数要设成与原来一样的;

网友C:
是触摸屏直接控制 :通讯参数应设定一致;通过PLC控制就应是控制方式,频率控制方式及基本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D:
现在确实比较时兴一种集操作屏和PLC于一体的装置。还变频器以后,一定要设置这种装置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原来是怎么通讯的采用的什么形式,一定要清楚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