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CJX2-1210接触器的线圈额定吸合电压为220V,然后我将其接入控制线路,
理想状态,与控制模块的两个出线连接,接触器电磁线圈不动做,只有当模块两个出线输出220V电压后动作!但是,接触器刚与模块连接竟然马上动作了!经检查,不运行的时候,模块的两个出线有一个大约80V的电压属于正常的,其他东西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压让接触器动作了?会不会这种类型的接触器线圈吸合电压比较低?需要换哪种类型的接触器?(控制电压和电源电压都是220V

网友A:
反串电压???

楼主:
这个80V属于线路中的感应电压,不接接触器时,是断路,只有电压。但是接入接触器,等于通路,等于接了个小电组

网友B:
你的控制模块漏电流过大

网友C:
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