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8):
输出端第一种接法:COM接0V。继电器的一端接Y0 。另一端接24V、第二种:COM接24V。继电器一端接Y0 另一端接0V。。。是不是二种都可以接?指点下

网友A:
如果PLC输出为低电平的按第一种接法:COM接0V
如果PLC输出为高电平的按第二种接法:COM接24V

楼主:
PLC 内部不是有24V电源吗?还有一点。当没有接负载时,输入条件到后,像输出有Y0。就相当于COM0与Y0通了。这时Y0指示灯就亮了。像现在还只是Y0的触点通了。电源还没有回路形成。内部的光电开关是怎么发亮的。像三菱的FX1S的PLC。

楼主:
看到这个图就明白了。像这个是不是外部COM只能接0V。因为内部的电源负极对应COM0如果接成24V就相当于直接把电源的24V与0V短接了

网友B:
输出模块的供电一般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和PLC内部电源分开不直接连接

网友C:
晶体管要看PNP还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要看PNP还是NPN;
PLC应该怎么样去看呢

网友D:
亚洲的很多都是NPN  欧美那边就很多事PNP 啦 不过有些两种可以互换啦  看看PLC的说明书就知道你的是什么形式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要看PNP还是NPN;
PLC应该怎么样去看呢

--------------------------------

详细型号是什么?

网友E(2011-02-06):
我用过亚洲FX2N的,,前些时间,我们厂调来一些欧美那边用的PLC,我感觉PNP和NPN可以换用的,只是接线方式上改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这些都是继电器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