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危险啊!!

楼主(2010-12-18):
所谓美女——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所谓气质——三分才气七分装蒜;
                       所谓温柔——三分忍让七分压抑!
­

网友A:
可能是单相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B:
这个见过的多了,比这还牛的也见过

网友C:
这是压接片(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虚接...

网友F:
怎么是木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是压接片(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
应该是这样造成的

网友H:
压接螺丝质量的问题,大电流经过发热,引起螺丝松动,造成虚接。

网友I:
这算什么啊,好多比这个烧的厉害的多啊

网友J:
选择断路器尽量选择内六方螺丝或是带连接片的  能用上力  压的紧 一般就能避免上述情况

网友K:
三相不平衡.每相吃的负载不一样.还有就是螺丝没压紧

网友L:
这种开关应该不是近期生产的吧

网友B:
这样的柜子快出事情了

网友M:
线路接触不实,高温所致!

网友N:
好象不止是接触不良吧,看开关颜色,前遄已经炸了

网友B:
是比较危险的呵呵

网友O:
好像用了线鼻子的,压接不好就容易熔断。

网友P:
从左面到右面依次顺序是 零线  和3个火线?   我 安的扎是从左面到右面依次是3个火线和一个零线呢?  哎 弄不明白啊   这个是漏电保护吗?还是普通的断路器啊?迷糊啦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压接螺丝质量的问题,大电流经过发热,引起螺丝松动,造成虚接。
那是不是应该选择大一点的断路器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这是压接片(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

网友S: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T:
见得多了,不是磥丝没拧紧就是一相对地短路,如果开关下面接的不是三相负载也可能是有一相负载过重引起的

网友U:
是不是压接处截面不够,造成电流过大长时间烧成那样的呀!

网友B:
是够危险的

网友V:
今常见到。线头没压紧 接触电阻大

网友W:
我见过整条线都烧了的

网友X:
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流偏负载过大导致的,调一下让它三相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Y:
这种老式短路器通断时一定要先卸负载

网友Z:
1.这是压接片(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
2.可能是单相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AA:
2个答案

1 线头没有压紧。
2 开关质量太次了。

楼主:
0  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AB:
我们厂电工有预防保养组,用红外检测,可以在刚安装完就能预知检测到接触不良,用摄像头扫一遍都可以发现

网友AC:
对,就是虚接.

网友AD:
检修不到位出现的正常情况。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我们厂电工有预防保养组,用红外检测,可以在刚安装完就能预知检测到接触不良,用摄像头扫一遍都可以发现
红外的么?貌似不是很好使啊!我曾经用过一个红外线的,还要看表面光洁度,不同材料还要乘上什么系数,挺复杂的。
lz不知道还来么,比这个更狠的都有,还要继续使用,小心没大错,可是也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AF:
压接处接触不良导致,并非某一相负荷过大的缘故,负荷过大应该断路器动作

网友AG:
接触不好,或者是单相电流过大,但是可能性小店

网友AH:
咋连鼻子都不压

网友AI:
正常现象,这种情况多

网友AJ: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AK:
l楼主吓人呢这种断路器螺丝最容易松了

网友AL:
接头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AM:
是虚接,以前我也遇到过。但那是不是开关而是电表上。后来搞的电箱老是跳闸。

网友AN:
工作中加强巡视也很重要哦

网友AO:
虚接!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接牢靠了,否则很危险!
珍惜生命!

网友AP:
大多情况下是接触不良发热造成的

网友AQ:
这小意思,端子没压好,电流大了,就会那样

网友AR:
不是的虚就是偏相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AS(2011-01-25):
相标的颜色好像不对吧~~~~

网友AT:
静静的飘过。。

网友AU:
见怪不怪~

网友AV:
建议看看两个接线柱之间的塑料有没有碳化,如果碳化,请马上更换断路器,
另外要根据用电量来配电,不能随意乱接设备,避免造成人身损害

网友AW:
加强巡检好重要…………

网友AX:
勤巡视、检查,就不会有此现象。

网友AY:
发热了,可能是线没压接好

网友AZ:
线没压好

网友BA:
可能是压接螺丝没上紧或者触头接触不良,一句话电阻太大使之发热。

网友BB:
这是一个漏电保护器!型号DZ15LE-100.前边师傅们说了不少,我再补充一下,图1不是C相与零或地短路造成,如是,早有保护动作了,还等到烧融?另问一下,楼主所用是否单相负载居多?这一现象很有可能是你三相不均衡所致,重新计算并平均负载即可。当然电缆紧固与设备巡检是必须滴!如果还在这行干,还有更恐怖的等着你呢!嗬嗬嗬-----

网友BC:
容量过大或接触不良

网友BD:
下端3相用电不平衡,加上压线处没拧紧。

网友BE(2011-02-24):
引用 网友C:
这是压接片(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接触不好发热引起的。
同解

网友BF:
1螺丝松动。2三相不平衡

网友BG:
虚接  过流不是烧那  过流是全部线路 再说不在上端  在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