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博客文章全为原创,多为维修笔记,旨在技术交流,互相提高。以变频维修及其它工控类文章为主,间或放进些诗歌散文,以起到阅读中的调适作用,也是原创。欢迎转载,欢迎留言探讨有关工控的技术问题!欢迎赐教与指正!转载最好注明文章出处标以转载字样,以期规范转载行为。所有文章大家随便看,不搞什么须登陆,须回复才能打开的设置!这是我的公告。--旷野之雪】
《精选工业电器电路原理图析与实用检修》、《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已经出版。

网友A:
又被我占了沙发?

网友B:
咸工海利普HLPP001543型电源图中T19与P+间是否少画一电阻,另外R93与D22有什么作用,D22好象是稳压管同时R93串于T20基极比较合理

楼主:
谢谢zsyf朋友!谢谢。确实漏掉了起动电阻,我粗心了,找到草图,补画上了。这正是所谓旁观者清,一点不错。
R93和D22,也正是我感到疑惑的问题,整理电路时,与实际电路对照过,D22为贴片双二极管,与D24为同一型号,只用了其中一只。R93与D22的串联支路,并在T20的发射结和电容C36上,有何作用,暂时没得出结论。
T20基极回路中已串入了R89,参考其它变频器的相类似电路,如东元37kW变频器,电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在分流管基极仅串了300欧电阻,没有R93、D22这个支路。
基本上可以确定D22为二极管,不是稳压管(也不能排除是我搞错),R93、D22电路究竟是干嘛的,热切希望网上同仁参予讨论,给予解惑为盼!
再次谢谢zsyf朋友!

楼主:
贴出电源电路,大家看一下!

可在新窗口浏览,并点击扩展原大小按键,看到清晰图形。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R93与D22的串联支路,并在T20的发射结和电容C36上”,是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还是印刷电路本就如此?这个问题也许很低级,但关系到电路原理的理解,请别笑话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R93与D22的串联支路,并在T20的发射结和电容C36上”,是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还是印刷电路本就如此?这个问题也许很低级,但关系到电路原理的理解,请别笑话就是。
实际电路就是如此。但是何原理,尚不明晰。

网友D:
最近在学习电源模块,请问有安川G5 15KW 电源部分变压器的具体资料么(比如型号,变比什么的) 小弟拜谢

网友E:
我想R93和D22应该是钳位电路

网友F(2018-03-29):
引用 楼主:
谢谢zsyf朋友!谢谢。确实漏掉了起动电阻,我粗心了,找到草图,补画上了。这正是所谓旁观者清,一点不错。
R93和D22,也正是我感到疑惑的问题,整理电路时,与实际电路对照过,D22为贴片双二极管,与D24为同一型号,只用了其中一只。R93与D22的串联支路,并在T20的发射结和电容C36上,有何作用,暂时没得出结论。
T20基极回路中已串入了R89,参考其它变频器的相类似电路,如东元37kW变频器,电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在分流管基极仅串了300欧电阻,没有R93、D22这个支路。
基本上可以确定D22为二极管,不是稳压管(也不能排除是我搞错),R93、D22电路究竟是干嘛的,热切希望网上同仁参予讨论,给予解惑为盼!
再次谢谢zsyf朋友!
在开关管截止时,线圈电压极性翻转,电流流向为地-D22-R93-T20基极-集电极-R92-C38-辅助线圈,此时T20饱和导通,将T19基极拉倒地,可加速开关管的截止。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G:
保护分流管T20用的,R93 与D22串联后与C36 并联接地可起到稳压管的作用,与分流管配合稳压效果更佳。其中C36 与D22 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大家可分析一下,电容的作用,充电放电,二极管的作用在此电路中是钳位或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