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七孔的墙壁插座怎样接线?谢谢啦!

楼主(2010-12-19):
我家的墙壁插座原来是五孔的,墙壁接线盒里有三根线,今天我买了个七孔的插座,但背面的接线柱和原来五孔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接线,麻烦各位高手给我看看,怎样接线啊?谢谢大家了!下面是我买的插座的图,最好能帮我在图上画一下该怎么接线!谢谢啦!

网友A: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建议找合格电工安装~

网友B:
两个N接零线,两个L接火线。剩下的那个接地线。

网友C:
你这是七孔,不是一开七孔,也就是没有开关,

网友C:
你的三根线中一根是火线L,一根是零线N,另一根是控制线,不接.

网友D:
两个N并接零线,两个L并接火线。剩下的那个接地线。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接?麻烦大家给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样接?麻烦大家给看一下,谢谢啦!
是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那么并联的导线是不是要和原来接线盒里的电线的粗细一致呢?比原来的细行不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那么并联的导线是不是要和原来接线盒里的电线的粗细一致呢?比原来的细行不行呢?
一般插座用2。5的线,短距离最小1。5,1。0的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F:
火零接了,底线不要

网友G:
不要小于1.5了,另外地线最好要接,安全考虑。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管用

网友H:
L串联接获线,N串联接零线,另一根接地线

网友I:
两个火线并联,两个零线并联,剩下姐弟

网友J:
呵呵;
分清L、N 地线就行了;

网友K:
仔细看看每个孔旁边的标记:L  N   E对应接线即可

网友L:
安全事无大小,支持3楼。

网友I:
两个火线两个零线,剩下接地就行了啊

网友M:
内部已经连好了,你只需接L、N、地线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已经成功接上了!谢谢啦!

网友N:
暗线插座回路不是都强制要求2.5平方了吗?

网友O:
这样接是对的,导线的粗细最好是一样的,否则容易出现顶丝只压在粗导线上,而细导线接触不好发热的现象。

网友P:
对楼主无语了

网友Q:
用电很危险,你还是回火星去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建议找合格电工安装~

网友S:
这个实在太难了

网友T:
你好,,
大哥,,请问什么是控制线,,,难得你看见哪个家里有控制线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