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X2nPLC的X0,X1,X2,X3,X4,X5分别作为中断的触发信号时其对应的中断的入口地址分别是多少 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FX2nPLC的X0,X1,X2,X3,X4,X5分别作为中断的触发信号时其对应的中断的入口地址分别是多少 啊?谢谢

初学者不能学会自己查手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做到退休仍然只能以初学者自居。

楼主:
这个手册我到是看过,我在看别人的一个PLC程序时他利用X2作为触发中断的信号,但是他的中断入口地址是写的I200而不是I20,并且这个中断地址经过试验是对的,那么请问是不是X2的中断地址不是唯一的?或者说地址有什么规律性没有?

网友B:
   从2楼插图中的红框内,可以看出,对应于X2是“I20□”,“□”内填零,就是I200;
   至于所填“0”或“1”,是什么含义,则手册上应当有说明。

楼主:
四楼的兄弟讲的很对,我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C:
0、1代表这个信号的下降沿和上升沿

楼主:
请问楼上兄弟,0代表下降沿,1代表上升沿是在哪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