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画好梯形图后 运行仿真程序 点击启动 停止 选项      梯形图无反应       但是可以使用强制软元件功能  本人菜鸟 高人指点

网友A:
就是强制软元件改变状态验证梯形图的正确性。

楼主:
那这个仿真窗口有什么用途

网友B:
   可以试点一下菜单,看看有什么反应。
   比如,点“菜单起动”、选“继电器内存监视”,出现对话框(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再点“软元件”,进行相关操作,可对有关软元件的状态,进行监控 。

网友C:
以前有没有用过仿真?
用个简单的程序试下,一个输入点控制一个输出点,强制输入信号接通,然后看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那仿真就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回复
也就是说选择仿真窗口的STOP/RUN程序并不能运行  只能通过强制改变软元件状态才能有仿真输出

网友D:
郁闷,输入不接通,怎么有输出?

网友C:
STOP/RUN程序并能运行和停止
软元件的状态当然要通过强制去执行了,PLC在运行状态时,软元件的状态比如位元件也可以是接通或是断开的,这些状态要通过强制通断去执行,字元件也可以通过软元件去赋值
输出也是要根据程序的条件才会有输出或是没输出

网友E:
点“菜单起动”,选“继电器内存监视”,出现对话框后,选择“软元件内存监视”,即可对有关软元件的状态进行监控 。你的问题应该是只走了一步,没有走到最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