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各位好:
     我是做西门子plcs7-400维护的,最近我们这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这里的系统是plc控制现场检测元件和液压控制阀等,现在会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 液压站跳机,是整体都跳,检测cpu诊断缓冲区的内容如下:
Event 4 of 120:  Event ID 16# 38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return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7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16373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16383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Outgoing event
03:49:36.719 AM  12/18/2010

Event 5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7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49:36.717 AM  12/18/2010

Event 6 of 12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56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49:36.717 AM  12/18/2010
这里我摘取了其中的几条,还有一些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调用ob85,最后一条调用的ob86,我在硬件组态里定义的是每次访问i/o时调用,ob85已经装载,但并未编程,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出现这种液压站跳机的情况,但始终为找出最终原因,有的人说是网络问题,但我总感觉不是,但又不能确定最终原因,有哪位能给分析一下,如果我禁止ob85的调用会怎么样,因为上面的英文提示是系统在访问印象区时出错,还有就是如果调用的ob85,但ob85没有编程,cpu是处于停机么?如果是的话是不是系统会自动重启,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操作,就可以重新启动液压站了。
如果可以的话,那位高人能给介绍一下,或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各个异步中断被调用的情况。

网友A:
出现了IO访问错误,这类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对地短路等等,编程中越界访问等等。

OB诊断组织块只是捕捉错误而已,并非使得CPU不停机。

楼主(2013-02-15):
我们这出现过一样的情况,我们先是把485改成光线还是不行,后来把液压站停战的那个从占单独的做成了一个300的主战,并且通过DP耦合器和400进行数据交换,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后来就没事了。
我们的处理办法是,把所有的停泵条件全部加延时。5s以上,这样即使出现IOaccess error 也不会停战了 因为把错误的时间很短不会超过几秒的,你可以先试试加延时,先保证不停战,然后在找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