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西门子s7-300和s7-400的PLC系统,本人想用PLC读取西门子MM430输出的电压、电流和转数??如何设置430的参数和如何从430 的控制端子引出485线与PLC连接?

网友A:
本人新手 是不是得加电压、电流和转数各种模块,加传感器和变送器,然后与PLC里面对应值,进行转化

网友B:
可以通过RS232通讯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