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三线式光电开关的24V+与COM中的COM应该用输入边的COM还是用输出边的COM。。。24V+端子在输出边。输出边的COM有COM .COM0.COM1.COM2.COM3.输入边也有一个COM。三线式的光电开关要用到24V.是不是只要是COM都可以。COM0.COM1.COM2.COM3除外.因为这几个是输出线圈用到的、对吗?

网友A:
按你图里就可以了。

网友B:
相同的编号内部是相通的,上面的COM和下面的COM是通的
COM0.COM1.COM2.COM3是独立的,对应输出部分的,输出部分是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一部分输出点,上面用比较粗的黑线分开。

网友C:
完全错误

楼主:
不能把COM0和COM1连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D:
能,只要输出都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E:
楼主接线到底对不对?等待中!

网友F:
你的两个24Vcom点没有共到一起,还有一般PLC的24V最好不要使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楼主:
到底能不能。我问了别人说能。但最好是COM都接一起来连接外部24V的负极,不知道对吗?因为我是三菱晶体管的。输入输出能识别的是低电平。

网友G:
作为输入信号来使用就接输入端的COM就可以了

楼主:
COM可以全并在一起吗?输入和输出的

楼主:
如果再外加电源的话,是不是外部电源并在24+与COM上就可以了。电源上标示V+/V-  是24V+/24V-  还是24V+/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