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咸工你好,我遇到一台日虹的变频,开机运行频率加到20HZ以后就再也上不去了,开始以为是做了多段速后来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远行还不行,电机也能正常运行,但速度上不去,后来拆开变频上电工作发现继电器没吸合,怀疑是继电器控制电路问题,由于急用我当时没细查就直接从24V端子上跳了两根线到继电器线圈,后来上电继电器吸合正常,但过了一会U相PC923输入端的两个220UF的电容其中一个冒烟,然后PC923炸掉,后来更换电容及PC923重新上电,W相的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咸工能否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怎么没回我的

网友A:
哈哈,咸工有时候不在线上,如果没有及时回复请谅解。一旦在线上,还是能较快回复的。
炸电容和PC923,应该检查驱动IC的供电22~25V是否偏高。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是否G正常。有可能为+5V电源滤波电容失容或漏电,稳压调节的结果,维持+5V的稳压输出,但其它电源却大幅升高!这是其中一个可能。再一可能就是,驱动电源的整流滤波元件不好,要统查一下,发现数只电容不良(容量减小或漏电),全部更换,决不手软。

楼主:
谢谢咸工的回复,还有就是我把继电器直接接到24V上没问题吧

网友A:
最好是修复原电路,由CPU输出控制信号给继电器。作为应急手段,接入稳定24V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好,谢谢咸工,我再修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