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9):
如何理解FOR---NEXT指令?比如循环设定4次,但模拟软件中要循环N次,如何理解,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这是指,每个扫描周期内执行的循环次数,由于PLC的工作机理是不断进行扫描,因此,如果不对For循环内部限定执行条件或者外部进行条件限制,那么最终的循环次数为:循环次数×扫描周期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