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昨天调机。还真遇到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了。
松下FP0-C16T+威纶6070iH。我用电脑把PLC调试好,机器动行正常后,接上屏,利用屏上的数据监控机器的运行状态,同时用千分表打在机器的拖板上进行实际的位置检测。
开了二个运行周期,屏上的数据开始不正常,数据应该是递加,而显示的数据是递减,并且数据没有稳定的递减,拖板上的千分表也显示拖板在往反方向运行,由于我的机器的运行,每次只能前进0.01~0.05mm的距离,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密。这个距离是在屏上设定的。
当时我以为是程序上有漏洞,接上电脑检查,接上电脑后,数据显示正常,拖板进给也正常,再插上屏的数据线,拖板又开始反走。如此反复测试,最后确定为屏干扰了PLC。然后想办法给机器和屏和PLC都接地,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PLC和屏共用一个24V 1A的开关电源。控制箱内有一台变频器,二个步进驱动器,一个500VA/60V/22V的环形变压器。以及其它控制元件。
各位有见过种问题,请帮我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A:
不能确定就是屏干扰了PLC  很可能是变频器..

楼主:
系统和变频没有丝毫关系,信号完全隔离了的。
早上我问了威纶技术部的,他们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但叫我升级一下软件版本,看有没有所改变。

网友B:
确定是触摸屏吗?不会是其他问题吧,。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C:
你检查一下线分开接地试试   有可能线没处理好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但没有找到产生的原因。
重写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这个重写的程序也就是把现有的文件复制到新档里面。也就是说程序还是这个,只是开了个新档。
原因没有查出来。

网友D(2011-03-22):
如果确定是屏干扰了PLC,在PLC连接触摸屏的电缆上增加一个磁环试试?

网友E(2011-06-26):
变频器是个较大的干扰源,PLC 与变频器一起工作,必须对PLC 的电源、输入、输出端口进行隔离处理。脉冲信号可以用MHM-02、03系列进行隔离转换处理,差分信号可以用 MHM-06\07 进行隔离互转。 4-20mA 电流信号可以用 MHM-05A进行隔离抗干扰处理。电压信号传输容易受到干扰,最好用MHM-04B 将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 电流信号再用MHM-05A隔离。这样的综合处理可以有效提高PLC 对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