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380v电路接线法

楼主(2010-12-20):
plc怎么接到380v电压上,电路图怎么画?

外接电源是380v。

网友A:
第一次听说380的PLC,一般的plc都有个电源模块,你看看电源模块输入电压是多少..如果是220就要挂个零线再接条火线...

网友B:
你是用380V供电还是PLC带380V负载??

楼主:
外接电源是380v。

网友C:
蓝晕了,我而已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