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各位坛友,现有一台TD1000-4T0055G的变频器炸机,驱动板上板号为R4、R5的限流电阻完全烧毁,本来想直接根据经验公式算一下,找一个代用的!因为经验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值范围很大,而我手头也没有合适的电阻,所以我担心买回来不好用,如果哪位朋友知道,麻烦告知一声!声明一下:我不大会操作加分等,如果有朋友帮忙,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咸工的书上我只查到TD2000的资料,不太一样!咸工有时间也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R4、R5是什么电路的限流电阻?驱动电路的,用在什么位置的?楼主说得不够清楚啊。

楼主:
咸工:是启动主回路的启动用大功率限流电阻!与接触器并联的!怪我没说明白!

网友B:
没有用过爱默生的东西

楼主:
看来人气不旺啊!知道的朋友请帮一下!谢了!

网友C:
这两个电阻是一样的,是5.5KW的吧,用40OHM 20W一个就可以
其实这个大一点,小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

网友D:
R4 , R5的电阻值
我这儿正好有一台待修艾默生TD1000的变频器,R4, R5的阻值是39欧姆两只电阻串联的,功率可能是5W.请问哪位有此机器的控制面板,功率模块BSM35GP120,光耦A3120请报价xzyangqi1969@163.com

楼主:
谢谢7楼的热心回复!祝愿所有的工控人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