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不能变换,提示如下,请大侠现身指点下

楼主(2010-12-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在线更改?不要连接PLC,改到编辑状态修改下试试

网友B:
连线
该提示为连线失败,应该重新在连线设置中设定连线,测试是否与三菱PLC连线成功。然后才能在线编辑。

楼主:
我没有连接PLC,在电脑上该的,估计是先前监视的时候没弄好吧,现在不能转换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数据线没连好。

网友D:
是不是数据线没接好或者端口设置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连接PLC,在电脑上该的,估计是先前监视的时候没弄好吧,现在不能转换了
确保你的软件的工具——选项中的设定如图所示:

网友F:
如楼上朋友设置下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