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值问题?

楼主(2010-12-20):
请问,比如我想计算466乘以5.2,结果应为2423.2。但显示在上面的结果却是-198.24。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用的是easybuilder2.6.1。两个输入元件、一个输出元件,设定的都是十进制的数。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数值显示选择浮点数试下看看

楼主:
数值显示里,如果我选的是单精度浮点,结果显示为0. 不知道还需要设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