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启动Modbus 主站通信,

EN 使能:高电平起动MODBUS扫描,低电平停止

Port 端口:MODBUS通迅使用的端口

Setting 波特率设置:’’9600,N,8,1”

Done 完成位:初始化完成,此位会自动置1。

Errormsg 初始化错误代码(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有效):0= 无错误

EN 使能:当EN为高时此MODBUS功能块允许执行
Port 端口号:选择对应的通迅端口号1、2、3
Timeout 超时时间:本条报文接收超时时间
Slave 从站地址:可选择的范围 1-247
RW 读写操作:0=读, 1=写
注意:1. 开关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支持读和写功能
2. 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只支持读功能
Addr 读写从站的数据地址: 选择读写的数据类型
00001至0xxxx-开关量输出
10001至1xxxx-开关量输入
30001至3xxxx-模拟量输入
40001至4xxxx-保持寄存器
通讯的数据个数(位或字的个数)
注意: Modbus主站每次可读/写的最大数据量为120个字
DataPtr 数据指针:1. 如果是读指令,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2. 如果是写指令,要写出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Done 读写功能完成位:当指令被正确执行后(PLC发出报文后从站返回报文并CRC 校验正确后)置1,在下一扫描周期会被自动置零,可以用此位去驱动数据处 理或其它函数功能块。
Error 错误代码 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错误代码才有效
错误代码: 0=无错误
1=响应校验错误
2=未用
3=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Modbus address,count,RW)
5=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01=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从站设备故障
105=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TCMODBUS功能块编程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要读写的从站参数配置好,一一的写好所有的功能块后,调用TCMODBUSRUN功能块即可,无需要各功能块时间上的配合,由系统主动的进行调度,通迅速度可以达到非常的快。各条报文之间的时隙非常的小,大大的提高了通迅速度与通迅编程的效率。

DataPtr 数据指针功能块,我们可以任意的赋值,将数组、结构体直接赋值给通迅功能块进行通迅。及大的方便了调试编程,使程序有很高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