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一、现场工况
粉煤灰库,常温、常压(有时为负压),气相输灰,灰料有结块现象。大库直径16米、直筒深25米,小库直径10.5米、直筒深16米。
二、组成方案
每库装重锤料位计1套,各部分如下:
1.MONITOR重锤料位计:型号6-8531-1122;量程45.7米;
2.现场控制箱: 一台;含一块数显表、一只点动按钮、一只拔动开关、一只状态指示灯;

三、功能说明

1.重锤料位计测量灰库料位高度,使用220VAC电原;
2.测量结果输出4~20ma信号;
3.可以就地显示测量结果,也可同时将测量结果变送输出至PLC;
4.可以定时测量,时间从15分钟~168小时任意调节;
5.可以远程控制测量,时间任意设定;
6.可以远程锁定重锤料位计;

四、MONITOR重锤料位计优点
1. 美国MONITOR公司生产的SiloPatrol 重锤式料位计是一个基于坚固的钢缆结构的智能传感系统。实践证明该系统能够可靠应用于各种筒仓、储罐、储槽中的料位测量。
2. 核心检测单元配备了严格密封双重光感系统,智能电机传动系统可以确保在重锤接触介质表面的瞬间停止下降,无需额外的刹车装置。
3. 光感系统被严格密封并与外部环境彻底隔离,引导系统可以确保设备的长周期稳定运转。重锤在智能电机传动系统的有效控制之下,以最佳的速度降落,可以排除钢缆松弛的干扰、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
4. 增加了斜面检测系统,当物位表面是倾斜的时候,该系统能快速检测到,保证传感器能快速准确的停在斜面上,这样就不会产生传感器滑到斜面的底部,减少了埋锤的风险。
5. 重锤式料位计能提供自动定时测量功能、手动测量功能、测量时能向外提供一组开关信号,和其它设备形成互锁,保证料位计的安全。
6. 重锤式料位计配备了铸铝材质的传感器(锤头),可适应密度大于320KG/M3的物料,也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定制不同材质及规格的传感器。还配备了1.5MM直径的带尼龙护套的钢缆,保证足够的抗拉力。
7.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重锤式料位计还在内部软件中增加了保护程序,一旦产生了埋锤现象,料位计有三次试提的程序,避免了强行提绳引起的断缆现象。
五、安装要求:
1.安装位置:距仓壁1米以上,同时距进料口1.5米以上;
2.安装方式:顶部安装,要求开孔直径不小于100mm。如果灰库顶部为水泥结构,厚度大于400mm,推荐开孔尺寸为150mm,如果库顶不易开孔,也可在安装在压力真空释放阀。
3.为了重锤更好的工作,建议使用风吹扫,重锤已预留风孔。
六、布线要求
1. 基本要求:需要220VAC供电,重锤功耗50W,布置2芯1.5m2电缆线;输出4~20mA信号,布置2芯1.5m2屏蔽线。
2. 重锤可以采用远程启动方式工作,需要提供24VDC点动信号,布置2芯1.5m2屏蔽线。
3. 重锤可以提供状态报警等信号,输出一对继电器信号,布置2芯1.5m2屏蔽线。
4. 重锤还有远程关闭功能,可以在不断电情况下,临时关闭重锤,需要提供24VDC开关信号,布置2芯1.5m2屏蔽线。
5. 重锤料位计支持现场二次仪表显示。
6. 重锤料位计定时工作时间可在15分钟~168小时范围调整,如需更短或更长时间设定,可以由DCS通过远程启动功能实现。也可另外选择专用定时仪表。
七、维护及注意事项
1. 使用前,要将紧固螺栓拧紧,保证密封良好;
2. 重锤料位计下部有“M”标志的椭圆形盖板为清灰孔,如无必要,不需打开;
3. 料位计机械仓内各转动部件不能加注润滑油,以免加油后粘上灰尘后影响转动;
4. 重锤料位计在无故障时不需维护;
附图:重锤料位计按制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