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咸工你好,晓磊变频器用的是海利普的软件。正常上电过程是这样的,显示版本号,显示ELU5。再到正常显示,现在故障是上电后停在了ELUS不动复位不了。看说明书为欠压保护。查电路电压检测是从开关电源反压取出经电阻降压得到一个13.6V的电压到主板。用电位器对这个电压调整提高到40V还是没用。就对主板电路测绘了下如下图。

楼主:
咸工,请帮忙对上图做点分析。

楼主:
上图有一处画错,反馈电阻R2要接在51K电阻后面。

楼主:
没办法我把CPU60脚和+5V短了,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A:
从开关电源二次绕组来的电压检测信号应该是负压吧,比如幅度为十几伏左右。这是一个同相端接地的反相衰减器电路,将负的输入电压(假定10V),衰减5倍后倒相输出,输出为2V正电压信号,送入CPU引脚。怀疑该级电路不良,可将D2短接,使CPU的60脚电压升高到5V,此时若CPU工作正常时,应该报出过电压故障。
如果将60脚引入5V,上电仍跳欠电压故障,是否为CPU引脚内部电路损坏?还是由别的故障检测电路报警?期待对该变频器电路熟悉的朋友给予解答!

楼主:
分析的好极了。是的开关电源来的是—13.6V,但运放送出的是-14.6V所以换了运放。送出了3V正电压。CPU60脚由原来的0.1V变成了2.5V,可是不知为什么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