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用位置控制时,plc点动时在不同位置时如何获取控制伺服电机时发出的脉冲数?
         如归零后,使用DDRVI K999999 K10000 Y0 Y4

网友A:
用特殊寄存器D8140,可以直接读取这里的数值

楼主:
已经试过了,不行。
现在我只能是用Y0的输出端口,并一条输入端口X0,用高数计数器C235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