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电容接线

楼主(2010-12-20):
想问问大家  我的接触器(其实不是接触器,是代替接触器的一个元器件,如图)没有辅助,想加电容指示,能不能把380的接在接触器下口,也就是电容器上边,想知道这样接是否可行????? 要是不可行有什么危害???

网友A:
这实际是可控硅,在你说的地方加指示灯完全可以,
早期的补偿电容没有放电电阻,电气成套厂一般都设置指示灯,一为状态指示,二为放电,一般在AB,AC间设置两个(注意指示灯电压)
现在的补偿电容一般都有放电电阻,所以电气成套厂都不设置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补偿柜没有放电电阻建议还是加上好(指示灯或电阻),否则容易出安全事故。

网友B:
当然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