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请教师傅:
   因为需要,我想将供给LED指示灯的1.9V电压的有无作为信号,转换为PLC的开关量输入信号。但不知道该如何做?
,我的电子技术很差。有劳各位师傅帮帮忙,越详细越好。多谢了。

网友A:
你可以把plc的公共输出端接1.9v的—,plc的输出端接1.9v的+然后把LED灯串进电路里就可以了!

网友B:
1.9V可以直接进PLC

楼主:
"1.9V可以直接进PLC"???????????

网友C:
用电路吗?一个光耦最合适了,还起到两端电路隔离的作用.

网友D:
"1.9V可以直接进PLC?

网友E:
觉得5楼pqsh的方法,可以。

楼主:
怎么会亮呢?真想不明白。

      我们买回来一台上海洛克啄木鸟公司生产的雕刻机,是用单板机控制的。由于购买的时候彼此见没有沟通好,以至现在的麻烦事来了........
     夹具我们自己重新做。但夹具跟主机之间的联系很麻烦。我的夹具必须要主机处于准备好的状态下才允许启动,不然就会撞机。但主机处于准备好状态时却只有一个DC1.9VLED指示灯亮。我只能在这里做文章了。于是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线路板:

   我把这线路板装上试机时,问题又来了:合上主机电源时,那个1.9V的LED事实灯就亮了,(此时主机还没准备好!平常必须操作几个键后此灯才会亮的。)我去掉开光电源(2)+ 线,灯还是亮,去掉开光电源(2)— 线时,此灯就不亮了。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郁闷..........

楼主:
假若把驱动继电器的24V电源改为用主机的开关电源(1),不知道是否就能解决问题?明天试试看.....

网友F:
在主机指示灯上并个光电耦合器再去推KA 试试

楼主:
光电耦合器最低的输入电压据说是3V。没有应用过,不知如何?

网友G:
电话中告诉过你用我以前画的那个电路,不知你为什么用了你自己的电路。

下面的图就是示意图。PLC输入端你可根据实际情况变换接法,它相当于接近开关的接法。也可以接继电器转换。电路的元件参数你直接用原来的数值,如果动作不可靠,可将与指示灯电路连接的电阻调小一些,直到可靠动作为止。

楼主:
hehe .....
我找不到那复合管TP127等买回来在做,又是N天了。。

网友H:
如此简单
引用 网友C:
用电路吗?一个光耦最合适了,还起到两端电路隔离的作用.

网友C:
光耦可以的.光耦里面是个发光二极管,你的LED能亮,它就能亮.一般是1.2V就可以,和LED分开加限流电阻也可以.
发光二极管LED,普通的1.2V启动,红绿等高亮的1.8v启动,蓝色白色的一般3V才启动.光耦里的一般是红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