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各位老师问下这个PLC里面有电池吗?要是很长时间不用的话  里面的程序会丢失吗》?

网友A:
超级电容,长时间必定导致程序丢失,请使用电池卡。

网友B:
程序是不会丢失的,超级电容是维持断电保持寄存器保持的

网友C:
没有电池;
程序用的是EEPROM,不存在丢失;
时钟及寄存器用电容保持,10天不通电的话会没;

网友D:
学习了,一直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E:
没有电池.
程序用的是EEPROM不会丢掉。
里面有超级电容,用于断电操持数据的,一般只能保持5天 100小时左右。
需要长时间保持请用电池卡。

网友F:
里面没有电池的,需要的话,就买电池卡,要么就把程序保存在 EEPROM 里,永久不会丢失

网友G:
程序不会丢失的

网友H(2011-02-01):
特定存储区地址存储在EEPROM中掉电不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