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用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做自己的X/Y曲线时,该曲线能像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的曲线那样进行保存,并能查询历史曲线呢?我试了试,发觉曲线好像给时间没有什么联系?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在线趋势的横坐标为X,也就是时间,纵坐标为值,也就是Y。

功能曲线么横坐标再定义为时间的话,你觉得有意义否?

楼主:
用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做成的曲线能保存,并能查询以前的历史吗?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是这样的,用户要求形成自己的曲线,并且能够查询以前时间的。
我试了试好像用function trend control做的X/Y曲线无法查询历史曲线记录。比如在当前窗口形成了自己的X/Y曲线后(假如横坐标温度,纵坐标电导率),如果再形成一条曲线的话,会在原来曲线基础上显示,原来曲线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新曲线的形成,原来的曲线会逐步同步消除,除非在控件属性-数据连接中的“成对数值的编号”的值给的足够大。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成对数值的编号”具体是什么含义?
我的QQ号118534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