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教

楼主(2010-12-20):
我是一家糖厂的电工,一些电机要十分频繁的点动工作,所以交流接触器的触头老是容易烧花,也容易粘死,在书上看到可以改用晶闸管控制,这样可行么,请教各位大师![求图和具体方法}

网友A:
交流电机的启动不赞成使用(双向)晶闸管控制,因为它得出来的不是完全的正弦波,对电机的运行不那么好,而且产生的谐波对供电线路产生污染。

你可以增大接触器的触点容量(选大一级的接触器)。

网友B:
先换成名牌产品试试,如施耐德、ABB

网友C:
用变频器替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家糖厂的电工,一些电机要十分频繁的点动工作,所以交流接触器的触头老是容易烧花,也容易粘死,在书上看到可以改用晶闸管控制,这样可行么,请教各位大师![求图和具体方法}
当然可行了。采用固态继电器,就是电子开关,而且是过零自动关断,没有拉弧的问题。其开关寿命“老长”的呢。

这个很简单的,还要什么图呀。买固态继电器的时候,给你一个使用手册,各种应用实例都有。

网友E:
也可以用阻容元件消火花

网友F:
2楼的方法,加大接触器的容量,应当是可行的;注意接触器的质量;
若采用固态继电器,可参考5楼的意见。

网友G:
你要注明你使用的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H:
建议你选用正宗的产品。市面上有很多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