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交流焊机与变压器一次侧电阻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我遇到一个问题。
      有一次,同事叫我连接一台2相(ac380v)交流弧焊机。连上断路器后,我忽然想量一下一次侧的电阻吧。
   这么一量就出事了。电阻基本上是0。(电阻档,表的内阻为2欧姆,量焊机2相一次侧为3欧姆)
   当时我就郁闷了,按照u=i*r(即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那么意味着一单通电,就会有380v除以1欧姆就是380安培的电流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通电后焊机正常工作!
   后来为了确认,我量了好几台焊机才发现,这些交流焊机基本上一次侧电阻都是1欧姆到3欧姆左右。(其中我的表也有些误差)这是怎么回事?!
   焊机二次侧为36v,电流可以到200安培以上,那么我们用,电阻=电压除以电流就可以算出二次侧电阻非常小,这样可以理解。必须用电桥才能测量出二次侧电阻!
   但是一次侧的电阻为什么只有1或者2欧姆呢?!一次侧的导线只有5个平方,算下5个平方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60安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就是想提下,这里可不可以把这个一次的线圈直接看成一个电阻?那么这个电阻的阻值只有这么一点点是不是会发生短路呢?!!!
    另外,一根导线一端连接火线一端连接零线,这段导线的阻值要是多少才不会发生短路现象呢?!

楼主:
帮帮忙啊~~很着急啊~~~

楼主:
我在线等答案啊~~~~谢谢大家都不吝指教下啊~~

网友A:
你量出的是直流电阻,交流电的计算是“交流”电阻,即阻抗。

变压器使用的是感抗,整个电路计算的是电感(感抗)、电阻、电容(容抗)三者的矢量和。

网友B:
线圈其实就是一个电感,电感并不能用简单的电阻值去计算,应该用感抗去计算。你用万用表去测量,万用表所使用的电源为电池的直流电源。电感相对于直流来讲,理论上的电阻值应该是零。因为:ωL=2πfL,当直流时频率f=0,所以感抗=零。但是当你接入工频交流时,其频率=50HZ,感抗应为2*50*3.14L=314L,所以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