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修机时需要但却没有380V电源,你们怎么办?
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如何处理的,过来说一下吧,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两个回答的没有给出个点子的,升压变压器好像不太好用,之前用过

网友A:
期待各位赐教!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你的用意?
你修什么机子呀!

网友C:
一直都是用升压变压器.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D:
你修什么机器啊

网友E:
220/380V的变压器,修变频器,有这个就行啊。当然有的配上个0~250V的调压器,使380V能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比较方便。我是用了个二次绕组带 380、400V、420V抽头的500VA变压器,试验小电机都没有问题。又添加了一个整流滤波电路,变为直流500V。这样一来,修理变频器的交、直流电源都有了。

网友F:
只能用升压变压器啦,

网友G:
你现在的电源是什么

网友H:
是的升压电源,我一直都用它。

网友I:
有380V/220V  250VA的变压器,能不能反过来就是初级变次级,次级变初级,来进行升压。

网友J(2011-02-14):
先用220/380V变压器供给一台变频器,再用这台变频器的输出3相380V做电源,给维修的变频器供电,是否可以?

网友K:
有这么用的,可以

网友L:
xq09181

 文章:1072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历史积分:3218
 新积分:226
 发消息 |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8/5/15

  我的工控博客(153)

2010年论坛优秀版主09工控人生征文08年最佳博客奖
220/380V的变压器,修变频器,有这个就行啊。当然有的配上个0~250V的调压器,使380V能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比较方便。我是用了个二次绕组带 380、400V、420V抽头的500VA变压器,试验小电机都没有问题。又添加了一个整流滤波电路,变为直流500V。这样一来,修理变频器的交、直流电源都有了。

网友M:
调压器+升压器+整流滤波

网友N(2011-07-09):
去网购一个调压器~~!常规单相调压器是0-250V可调~~!三相调压器是0-380V可调~~!三相的不怎么合适~!当然是订做个单相0-450V调压器就OK了~~!比220V变380V变压器还便宜还安全~~!一般容量在1KVA的就行~!就是拖75KW的变频器还绰绰有余

网友O:
我用的是升压变压器效果还行!

网友P(2011-11-17):
请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样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Q:
我就是用微波炉里面的变压器,外加一个0到250v的调压器,很整流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R:
我用380V变220变压器 400W的 可以带4KW以下空载电机
断路器2A的 不会烧变压器

网友S:
啊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T(2011-12-19):
大家可以先用功率和升压变压器功率一致的匹配好   然后先将220V电源接入调压器 经调压器输出后 接入220V/380升压变压器  输出端给变频器当做电源使用同时也可以调整调压器给220V变频器使用的, 话说加装整流后得到为检修使用时可以调节调压器以获得较大幅度范围的直流电压   可以得到的直流从几V电压到500V内线性调整的测试逆变电路  很方便的啊  呵呵呵  大家说出自己的好方法啊   一起分享啊

网友U(2018-10-10):
回复 网友E:
500VA可以带多大的空载电机

网友V:
倒是可以制作一个电源,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比如维修线路或小功率变频器,学维修还是可以的,但是真正要做维修,380动力电源还是要有的,还要有测试台,还要有几台电动机,还要有加载设备和各种测试仪器仪表。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维修技术人员,变频器不同于其他电器维修,变频器不带载只能算维修了一半,好多故障带载才能发现。就说这些。。。

网友W:
回复 网友V:
说得好

网友X:
0---250v  1KW调压器,220V-380V 1KW隔离变压器激修个变频器什么的还可以,三相电的小功率,有时候修个三相四线的就头疼了,零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