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1、输入传感器为接近开关时,只要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力足够,漏型输入(也就是说COM端共0V)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NPN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但是,当采用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时,由于接近开关内部输出端与0V间的电阻很大,无法提供电耦合器件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因此需要增加“下拉电阻”。如图。增加下拉电阻后应注意,此时的PLC内部输入信号与接近开关发信状态相反,即接近开关发信时,“下拉电阻”上端为24V,光电耦合器件无电流,内部信号为“0”;未发信时,PLC内部DC24V与0V之间,通过光电耦合器件、限流电阻、“下拉电阻”经公共端COM构成电流回路,输入为“1”。
下拉电阻的阻值主要决定于PLC输入光电耦合器件的驱动电流、PLC内部输入电路的限流电阻阻值。通常情况下,其值为1.5—2KΩ,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种公式:R≤[(Ve-0.7)/Ii]-Ri

式中:R——下拉电阻(KΩ)
Ve——输入电源电压(V)
Ii——最小输入驱动电流(mA)
Ri——PLC内部输入限流电阻(KΩ)
公式中取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7V。
第二种公式:下拉电阻≤[输入限流电阻/(最小ON电压/24V)]-输入限流电阻

       2、输入传感器为接近开关时,只要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力足够,源型输入(也就是COM端是共+24V的)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相反,当采用NPN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时,由于接近开关内部输出端与24V间的电阻很大,无法提供电耦合器件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因此需要增加“上拉电阻”。增加下拉电阻后应注意,此时的PLC内部输入信号与接近开关发信状态相反,即接近开关发信时,“上拉电阻”上端为0V,光电耦合器件无电流,内部信号为“0”;未发信时,PLC内部DC24V与0V之间,通过光电耦合器件、限流电阻、“上拉电阻”经公共端COM构成电流回路,输入为“1”。

上拉电阻的阻值主要决定于PLC输入光电耦合器件的驱动电流、PLC内部输入电路的限流电阻阻值。通常情况下,其值为1.5—2KΩ,其计算公式与下拉电阻计算公式相同。

     所以以后不通过24V直流继电器过渡时,可以用上拉和下拉电阻来解决,廉价的方式。

楼主:
虽然当信号传感器或者开关跟PLC所需要的信号不匹配时,可以通过加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来解决。但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24V直流继电器过渡,这样做有以下好处:有效的保护PLC或单片机输入端口,避免因线路出错是强电串入输入口,同时还可以防止因外部接点的抖动造成PLC的误动作,及干扰信号对PLC的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