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请问带铁芯的电感跟电磁铁有什么区别?通电时,会不会产生磁力?

网友A:
只要是线圈就会有磁场

网友B:
线圈通电后会产生磁力,加铁芯可以增强磁场。

楼主:
难怪电抗器要采取防振动措施。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真有意思。磁铁和带铁心的电感线圈区别?简单呀,前者叫“永磁”,后者叫“励磁”。

励磁通电当然会产生电磁力,比如,接触器和继电器的线圈带电以后,主触点就可以吸合了。利用的就是通电产生的电磁力。利用这个原理可以做成一个“大吸铁石”的吊车,在钢厂的废钢区,就是这玩意装车的。

永磁就不说了,顾名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