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请问 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主要是要在人机上显示步进电机当前角度 ,不能用定位模块,需要怎样做

网友A:
我没做过但是我有个思路不知道对不,就是看你步进电机转1圈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看PLC发了多少个脉冲除以1圈所需的脉冲然后小数后面的乘以360就是步进电机的当前角度。整数部分是转了多少圈。不知道对不?

楼主:
主要是我要在人机上输入度数,然后按定位步进要跑到实际的位置比如我输入30度后按定位按钮步进跑30度,然后我要是输入20度步进要跑到20度位置要怎么做

网友B:
你这个还是开环控制啊,没有反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但是我有个思路不知道对不,就是看你步进电机转1圈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看PLC发了多少个脉冲除以1圈所需的脉冲然后小数后面的乘以360就是步进电机的当前角度。整数部分是转了多少圈。不知道对不?
如果输入角度算脉冲数,就倒过来算

楼主:
不能用编码器,只能用步进电机,也不能用定位模块,就是老板要省钱阿所以请各位帮忙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D:
你可以做个零点,这样可以防止累积误差。
没有反馈,只能是开环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吧。

楼主:
我目前的做法是不管在什么位置只要输入角度后定位都是先回原点后再跑固定位置

网友E:
一圈是360度,没细分的情况下要发200个脉冲,30度发16个脉冲

网友F(2011-02-11):
装一个找原点的传感器,然后按一楼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