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请教各位前辈:2.2kw电机,4级,需选用多大发电机?如何计算?

网友A:
5千瓦  一般发电机的效率在0.85左右

楼主:
启动时应是7倍吗?2.2*7=15kw   这样对吗??

网友B:
太浪费了吧

网友C:
因为发电机的发电效率是0.8,你的2.2千瓦电机除以0.8就等于2.75,也就是说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2.75千瓦就能满足需要,但是应该考虑启动电流会大,同时也应该考虑发电机还可以瞬时过载的能力,所以 3千瓦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3千瓦就可以满足你直接启动,

网友D:
发电机要比电动机大这是肯定的。不过一般发电机的容量标称的就是电功率,已经考虑了效率问题。当然,多给些裕量才更可靠。

网友E:
发电机组一般是以KVA来表示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发电机要比电动机大这是肯定的。不过一般发电机的容量标称的就是电功率,已经考虑了效率问题。当然,多给些裕量才更可靠。

网友F:
应该是用KVA表示的。

网友B:
只要比你的点击打算个两倍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G:
考虑到1。5倍功率就行了,主要是启动的时候。

网友H:
发电机留有一定余量即可,主要是原动力机械不能小于7马力。

网友I:
阻性:电源容量= 1.1×负载功率
感性:电源容量=负载启动电流/负载额定电流×负载功率
整流:电源容量= 负载电流波峰系数/1.5×负载功率

网友J:
要考虑启动时的电流;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按电动机功率的2倍选择,选小了电动机会启动不了或发电机的动力机械在电动机启动时转速下降太多发电机降低太多

网友L(2013-09-22):
如果是感性的负载,建议电机的功率的3倍选择发电机,发电机一般选大不选小,因为发电机的油门都是根据负载自动控制的,选小了,要么启动不了,要么发电机乱蹦,影响发电机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