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有没有这样的仪表或电路,能将+._8V的直流电变换成0-10V的电压信号,以控制变频器.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吗

网友A:
想做一个电路的话。很简单。看一下运算放大器,自己设计一个就行。不过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支持正负10伏输入,改一下偏置参数就可以。何必费那么大力气搞这种电路?

网友B:
我有这样的仪表   13651191826    QQ1428531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