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最近维护了一套设备,MP277的触摸屏在一次断电后重启进不了系统(进不了做的检测组态界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断电时对触摸屏有冲击,导致数据对是啊?
后来又重新下载了一遍,就OK了。请大家指教,在以后如何能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是断电的瞬间对存程序的用户flash区进行了不知道的写操作,造成用户程序的丢失或错误。应该是偶然的。

网友B:
可能是断电的原因

------------------------------------------------------------------------
二手挖掘机

网友C:
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