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我有三菱FX-1NPLC.今天我发现一个欧姆龙数字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CPM1A-8ER 。
请问老师能一起用吗?

网友A:
可以啊,买个CPM1A的主机,然后买通讯模块,FX这边也买通讯模块,这样就可以连在一起用了。

网友B:
接口好像不对吧?

网友C:
但是系统往往不能这么做。测试还可以,实际用在工程中就非常不划算。

网友D:
呵呵;那样的成本不知比你用三菱的扩展要高多少倍;
所以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了;

网友E:
不能直接用,需要象2楼朋友讲的那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