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2-21):
请高手指点一下     可不可以用2。2      2级电机用变频器降速当1。5   4级的用 ,3相电机负载不大

网友A:
没必要,可以考虑买个减速齿轮箱。

网友B:
是2级电动机用变频器降到4级电动机的转速,是不?

网友C:
把2极电机当4极电机使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扭矩。扭矩要增加一倍才行呢。这样电机就过载了,连续使用肯定不行的。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用?有什么情况要这么考虑呢?是否再详述一下。

网友D:
用个减速箱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有一天晚上   , 我们单位的1。5  4的电机坏了。在没有电机的情况下想用这个方法 ,可是没有成功。电机过流。我想理论上应该可以啊。但扭矩我就不会算了。

网友E:
建议你装个无级变速箱。